[嵌入式linux] framebuffer的问题,好郁闷

楼主(2009-09-15):
s3c2410 ,2.6.28的内核;

我的应用程序,将一副jpeg照片转成rgb565后,写入framebuffer,在屏幕上显示我的照片了;然后我的进程退出。
此时,图片还在显示.过10分钟后,屏幕上的图片没了,一片空白;

以后我再此启动程序,屏幕没一点反应;

另外,如果板子跑起来后,屏幕上出现小企鹅大约10分种,小企鹅消失;
然后我启动我的程序,也无法让屏幕显示图片了;

为什么?

楼主:
一直以为是电源管理搞鬼,错了,绕了很多弯路阿
问题找到了,编译内核的时候我选了 <* >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framebuffer 可作console 窗口;
内核启动10分钟后,把屏幕清了。现在去掉 < >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可以了;
另外不用做上面的修改,而把drivers\char\vt.c的blank_screen_t(unsigned long dummy)注释为空也OK;

网友A:
有问题,有解决,有反馈~就是个好习惯的灌水员~
加裤奖励~

网友B:
楼上的给我点奖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