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句代码我看不懂,请指点迷津

楼主(2009-09-15):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temp=temp | 0xf0;还有这一句?
P1=temp;
}
}

网友A:
temp=P1>>4;//P1的各二进制位右移4位,送入temp中
temp=temp | 0xf0;//temp和0xf0按位取或,之后送入temp中
LZ偷懒了,C语言书上都有的!;P

网友B:
;P
按照图纸来看是取得K1到K4的值(0-F)

网友C:
LZ偷懒了,C语言书上都有的!;P

网友D:
我觉得lz不是偷懒,lz问的可能是逻辑意思,而不是字面意思!当然也不排除偷懒的可能!
这段程序的逻辑含义是:把开关值赋给led,也就是如果任意一个开关按下,led灯就亮!

网友E:
5楼说的对,同时LED和按键是对应的

楼主:
谢谢5楼,我懂了

楼主:
我想问五楼以下,网络标号都是电源的标志,但是都是一样的电压吗?画到PCB里都是连在一起的,能给我说一下吗?

楼主:
5# alamo2009 我想问五楼以下,网络标号都是电源的标志,但是都是一样的电压吗?画到PCB里都是连在一起的,能给我说一下吗?

网友D:
标示号一样的电气特性都一样,所以在在PCB中都会连在一起。

网友F:
第一句:将按键的情况反映在等的亮灭上。
第二句:p1口第四位保持,高四位清零。

网友G:
C语言。。。我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