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烧板的时候

楼主(2009-09-15):
是不是得把EVB拨出来后,再烧,
11V对EVB有多大影响?

网友A:
通常是建议把EVB拨出来再烧芯片;烧写芯片时需要大电流,如果接EVB,甚至是目标板,可能会分流,造成烧写不良,当然这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

网友B:
嗯,最好是把EVB拔出来再烧写

网友C:
是这样的

楼主:
在高温高暑的6月,在一台鸿运扇的细心的一扇一扇的陪伴下,闲里偷忙的我,做着案。
写的是一个带LCD的带4分钟睡眠的单键的三种控制模式。;P;P(886处女);P;P
结果,搞得现在看电脑的时间稍长些,就眼痛头痛,不能继续。
说实话,这三个月的时间,我帮公司抄了几款大订单的板。
看到我的“勤愤”,老板作了点表示,让我另外又打了这么个COB小样。
我在打这个小样的时候,没想那么远,想的只是验证下这些尾数的裸片是否还可以烧进。
所以,IO口被限制住了,补了按键程序,也没准备再烧。
唉,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