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样电阻问个问题

楼主(2009-09-15):
我主要是采样直流电机的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是6.3A,启动电流是60A,我应该选用多大阻值的采样电阻呢?功率多大呢?

我的意思是用不用考虑启动电流?
电路图的接法是如上那样吗?
要是3W的电阻,60A的时候阻值是1/1200,当6.3A时大约1/13

网友A:
采样电阻当然是越小越好。
当然需要考虑启动电流。启动过程中采样电阻不能烧毁。由于电阻的热容量不大,基本上可以说,启动过程中电阻耗散的功率不能超过电阻的额定功率。
采样电阻必须是四端子形式。
这样的电阻有现成的产品,标准电压降是75mV。
电路的接法,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必须考虑各种干扰侵入、电源共地等等。
估计楼主考虑的是采样电阻放在电路板上,那是万万不行的。采样电阻必须放到电机旁边,两条电压线接到你的测量板子上。

楼主:
其实我采样的目的不是计算电流到底多大,只要是判断当电流突然增大时发生一个事件,判断电流突然增加就行了,不知道这样接在电路板上时不是可以呢?

还有一个问题带正反转的直流电机像这样电流采样,是不是不可以用差分放大电路,只能两端单独采样?
要是用差分了,输出的有负电压,我看差分采样的基本上都是不带正反转的,电机一端都是接地的,望高人指点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采样电阻四端子怎么接呢?

网友B:
电流采样呀。。。  可用分流器呀(好像输出为0—75mV),如不采集启动电流,可用互感器吧。  不懂,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