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TC_10ms EQU (SYSCLK / 12) * 10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SYSCLK      EQU      18432       ; SYSCLK frequency in kHz
TC_10ms     EQU      (SYSCLK / 12) * 10; number of timer counts in 10ms
请问在汇编里也可以直接运算吗((SYSCLK / 12) * 10)?

网友A:
只有高级语言才支持。

网友B:
可以,绝大多数编译器都是可以的:

AVR汇编:
.EQU        ABC=0X0108*1.06/2

     CPI        R17,5000/250
     BRCS        TMR0_RET

网友B:
下面这些都是汇编语句:
     IN        R17,PINC
        ANDI        R17,(1<<HY)
        IN        R18,PINA
        ANDI        R18,(1<<WK)|(1<<FY)|(1<<FDKG)
        OR        R17,R18

网友B:
PIC的汇编:
     MOVLW        ~(1<<HI)
        ANDWF        PORTB,F
        MOVLW        ~((1<<ZF)|(1<<FDF))

网友C:
可以的,支持加减乘除

楼主:
还有在程序里也可以吗?有这样一条语句
mov   SP, #STACK-1            ; init stack pointer

所以请高手解答一下,这样在汇编里应用这样的运算有什么规定,比如在keil的汇编环境下。

网友D:
条件是参加运算的都是常量

网友B:
如果是常量的话,加减乘除、左移、右移、或、与、取反等一般的编译器都是支持的(比如AVR、PIC、三星、合泰、十速等等),少数的个别不支持(比如凌阳的不支持或和与),也有些很差劲的编译器连加减乘除都不支持(如小日本的一些芯片:NEC、瑞萨等,这种芯片偶是不会用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这些都是汇编器帮你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