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导一下这个运放输出电压的公式

楼主(2009-09-15):
输入Vin 和 PWM,求Vout

网友A:
功能:PWM输出平均电压与输入电压比较,再积分。
作用:??
      (增加AD分辨率?用PWM实现AD转换?)

楼主:
Vin取自全桥高压的电流采样端,正常状况大概300mA左右
Vout是连到3843的2脚反馈端
PWM可以调整Vout的输出大小

MCU检测到Vin太大或太小,需要把3843 的6脚占空比减小或增大,所以要调PWM,改变Vout,即改变3843的2脚

现在就不知道Vin,PWM,Vout的详细对应关系,所以就问问大家能不能推导出这个公式来。

楼主:
我现在可以推出V5=V1=10Vin
PWM输出平均电压与V5电压比较,再积分
Vout的表达式怎样求??

网友B:
VOUT是与时间t有关的啊
可以这样 求出复阻抗,然后写出传递函数 再求反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B:
另外 R21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R21画错,应该是102电容
复阻抗怎样求
传递函数怎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