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张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5):
水平尚停留在“连起来”上两层板GND尽可能完整是一门技术活,必要时需要交换管教改程序

新建 Bitmap  (30.64 KB )

网友B:
比上次有进步,
不过下面IC的线交叉了哦,你都不做DRC检查的吗?

再就是:一定要注意优先给地、电源布线,然后才是信号线
板子也没有安装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