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下不了程序,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9-15):
以前板子用的是STC89C58RD+,现在改用MPC82G516AF。板子已改好,但用串口下不了程序,用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串口下程序,不能用STC的下载软件,MPC82G516AF下载要用MEGAWIN的ISP programming下载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帖子吧!再联系给你芯片的人
Megawin 8051 ISP via COM Port 用户手册
引用 网友B:

网友C:
Megawin 单片机工具分两大类: 1)通用编程器,可以更改所有配置,可以烧录AP、IAP、ISP程序。2)对过ISP代码烧录软件的工具,包括U2,小优鱼,串口232,适合在线烧录。   Megawin 单片机出厂时都已烧有ISP Code,可以用U2,小优鱼 来烧录。   如果想用串口方式下载程序,只要把串口ISP烧录到MPC82G516中即可(U1工具)。   附串口ISP Code

楼主:
谢谢楼上,花了100大圆买个U1,下午就会到。U1工具能烧录ISP,可以玩玩ISP。

网友D(2009-11-03):
U1工具这么贵啊

网友E:
可以考虑直接用ICP来烧录,这样不需要任何引导码程序,是一个纯硬件的动作,需要的接口和串口的接口一样.
82G516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值得去试试.

网友E:
附件有ICP的详细资料,楼主可以参考应用

网友E:
http://www.megawin.com.tw/D_Download.asp
不好意思附件没有上去,请到上面网上下载:8051_ISP-ICP_Programmer_v5.45

网友F:
哦,原来在笙泉的网站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