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中这个是不是错了?

楼主(2009-09-15):
SBC 将Data Memory(Mx)的内容减去累加器A 的内容相加、???,再加上CY,结果仅存回A 中,当Mx ≥ A 时,CY 会被置1,否则置0。
例2-1-11: CY=0,06H - 05H=?
: ;CY=0
LDI 20H,05H ;AC=05H,$20H=05H
LDI 21H,06H ;AC=06H,$21H=06H
LDA 20H,0 ;AC=05H
SBC 21H,0 ;AC=00H,CY=1,$21H=06H
AC=00H????

网友A:
请点击查看

网友A:
刚链接地址写错了,现在改过来了.

楼主:
更正结果:
       例2-4-13: CY=0,06H - 05H=?
       : ;CY=0
       LDI 20H,05H ;A=05H,$20H=05H
       LDI 21H,06H ;A=06H,$21H=06H
       LDA 20H,0 ;A=05H,CY=0
       SBCM 21H,0 ;A=00h,CY=1,$21H=00H
       $21H=06H,A=05H;$21H-A=06H-05H+0=00H???

网友A:
更正结果:
       例2-4-13: CY=0,06H - 05H=?
       : ;CY=0
       LDI 20H,05H ;A=05H,$20H=05H
       LDI 21H,06H ;A=06H,$21H=06H
       LDA 20H,0 ;A=05H,CY=0
       SBCM 21H,0 ;A=00h,CY=1,$21H=00H
  ...
引用 楼主:

你的算法只是机械的按照语句的表达式去计算,这样是不对的.
实际情况是:在执行SBCM语句时,CY=0,说明之前的减法不够减,要向此时的21H借一位,这时再执行SBCM 21H,0时,就相当于6-1-5=0

例如62-54,先低位进行操作,即2-4,这时不够减,向高位6借1当10;高位减时,6就要先减去低位借的一,就变成5了.

楼主:
他怎么不想20H借一位?他怎么能知道借21H的一位呢?

网友A:
他怎么不想20H借一位?他怎么能知道借21H的一位呢?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想:这是2个数做减法,21H保存第一个数的高位,20H保存第二个数的高位,低位做减法后,不够减,肯定是向自己的高位借位,就是21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