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有问题向各位请教

楼主(2009-09-15):
我从ST网站下到STM32F10C-EVAL文件,以太网部分:
芯片外接晶振和PHY芯片外接晶振为25MHz,PHY使用25MHz晶振没什么问题,可STM32F107也必须使用25MHz晶振吗?还像103一样接8MHz晶振可以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请香主赐教

网友A:
如果PHY使用自己的晶振,则STM32F107可以使用不同频率的晶振。

如果STM32F107使用25MHz晶振,可以节省PHY上面自己的晶振,使用STM32F107输出的时钟为PHY提供需要的时钟信号。

楼主:
感谢香主及时回复
ST官网上的资料PHY和STM32F107均使用外部25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