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扫描中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movlw    b'00001110'    ;设定扫描起始码
movwf    PORTB            ; PORTB低4位输出扫描码

程序是扫描B口的键值,但为什么设定起始扫描码后要对B口赋值呢,而不是读取B口的值来比较?

网友A:
请给出完整代码和硬件电路图。

楼主:
扫描键值那块看不懂

网友A:
主要是后4位1110这几个数字中的0

理解了这个0,就什么都理解了。

张明峰先生的书中,这一段讲的非常清楚,自己耐心点认真看完。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吧,不懂问你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