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费解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最近在做项目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各位达人帮忙看看
问题简单化:
  一个大功率MOSFET,当漏极电阻为2 ohm时电路正常,当漏极电阻为20 ohm时
MOS管短路,源-漏压降为零。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问题简单化,简单到不知所云,那就不好了。

楼主:
呵呵
MOS的工作原理是:由栅-源电压控制流过漏-源极电流,假设MOS管参数满足要求,当漏极电阻小的时候,漏-源极压降大,有可能击穿晶体管,但我遇到的情况是相反。不知这样清楚吗?

楼主:
其实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我做了几次验证,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B:
楼主,我如果问你:

问题简单化:
  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当发射极电阻为2 ohm时电路正常,当发射极电阻为20 ohm时
三极管管短路,C-E压降为零。为什么会这样?

你能回答吗?谁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搭的?电压多少?

网友C:
匪夷所思

网友D:
回楼主:
MOSFET是电压控制电流源;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VGS不变, 改变了D极到电源之间的电阻.
假设你的VGS产生1A的电流, 在2ohm上的压降紧为2V, 若你将电阻增大的20OHM, 则压降
为20V, 如果你的电源电压为20V, 那么D和S似乎是"短路"了

网友D:
入图, 搂住是否是这样?

网友E:
先检查栅源极之间的电压,如果足够导通,则是饱和了。

网友F:
先检查栅源极之间的电压,如果足够导通,则是饱和了。
引用 网友E:

对于MOS,这个工作区叫线性区
用于放大信号的恒流区才叫饱和区

网友G:
无图,无真相。大家都帮着瞎猜,呵呵。
21ic的精神是非常棒的。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搞半天,放大区和饱和区的定义去看N次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