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二极管应该归到有源器件呢,还是无源器件呢?

楼主(2009-09-15):
二极管应该归到有源器件呢,还是无源器件呢?

楼主:
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A:
典型可以考虑稳压二极管的等效模型。
也可以考虑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模型(用简单的折线近似模型)。

网友B:
这类讨论对于做技术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谁也不会因为不知道二极管是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而影响使用。

楼主:
有意义 ,怎么会没意义呢
别人问你,你答不出来 不就丢脸了吗
还敢说自己是做技术的吗?
答不出来这种问题 我觉得是丢做技术的脸。

网友A:
LZ:

所谓“有源”和“无源”器件的区别,原则上反映在其等效模型中是否引入了“电源”。这个“电源”并不是“实体”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适当的模型“等效”的引入的。具体可以参照晶体三极管的等效模型。

网友A:
另外,LZ也可以参考“有源”(active)和“无源”(passive)的英文原意来理解,可能更为贴切。

补充:上面所言的“电源”可以理解为受控源或独立源,电流源或电压源。总之离不开那个“源”字。

楼主:
网友资料: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本人持这种观点。
感谢HWM的提点,用等效模型的方式去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二极管的策动源,应该可以认为是它的Vd(on)  ,Vd(on)可以影响它的特性
这么说来它就是有源器件了。只不过它比较特殊,它的这个策动源就在它本身上。

网友B:
我就不知道二极管是有源还是无源的,但从来没觉得丢脸。
有的书上说是有源的,有的书上说无源的,说得都有道理。
管它有源还是无源,能把产品做出来是硬道理,这些咬文嚼字的游戏,由“专家”们玩去吧。

网友A:
to 9 楼:

引入器件的等效模型只是一种关于“有源”和“无源”直观解释,它基本上说明了两者的等效差异。至于理想二极管(其实是仅考虑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而忽略其他特性)归为何类?也许老外的原文“active”和“passive”更能说明问题。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有关线性和非线性系统相关的书籍,对照“active”和“passive”的原义,相信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

楼主:
to awey
你说你不知道 但实际上你还是知道的
你知道有书说是有源,有的书上说是无源
别人问你你就答得出来。
事实上你就是关心这点的。哈哈
被我看出来了吧

网友C:
无源有多种理解:模型中无电源,线性的输入输出关系,  无源器件只有三类:R,C,L

网友D:
“等效电路”中有一个“源”的叫“有源”。通常认为二极管无源,三极管有源。

C和L是“有源”还是“无源”有点麻烦,充满电的一个电容是有源还有无源?你再看二极管,把玻璃壳上的保护层刮了,让它暴露在阳光下,它算有源还是无源?刮掉漆皮不算数?没这么干的?那么发光二极管呢?它的管壳透明,让它晒太阳的话会怎么样?有源没有?

网友E:
钻研这个是吃饱了撑的

楼主:
倒不是钻研,只是刚好遇到了
就顺便提出来下

网友F:
据说无源器件除了R,C,L外还有最新的忆阻,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应用。

网友G:
这类讨论对于做技术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谁也不会因为不知道二极管是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而影响使用。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电阻电容电感都一样。

网友G:
“等效电路”中有一个“源”的叫“有源”。通常认为二极管无源,三极管有源。

C和L是“有源”还是“无源”有点麻烦,充满电的一个电容是有源还有无源?你再看二极管,把玻璃壳上的保护层刮了,让它暴露在阳光下,它 ...
引用 网友D:

定义是这样规定的:

通电才能显示出特性的,是有源器件。
不通电(或任意通过?)就能显示出器件特性的,是无源器件。

网友A:
楼上:

那是“百度”定义。

网友H:
很显然,只有纯线性元件(相对于电来说)才是无源器件;
而那些加电、加不同的电就会表现出不同特性、没法再作为线性分析的都是有源器件,比如所有的半导体、电子管等。

很明显,二极管不是对电不敏感的器件,肯定是有源器件。

网友I:
能够调动和使用第三方能量的器件,才能叫有源器件吧?

网友G:
我不知道百度如何定义,我那是以前百般无奈的时候,通过查阅外文才弄明白的。

网友J:
举些有趣的例子大家吵一吵:
  发电机、电动机、旋转变压器、碳精话筒、空气隙/等离子体/超导体、静电磨电机、静电马达、
  Pt100电阻、CRT显象管、液晶、被紫外线照射的锌板、
  氧化锌避雷器、PTC发热陶瓷板、石英晶体、
  半导体/非半导体材料的各种元件:压力应变片、温差电池、霍尔元件、......

网友K:
电磁继电器是有源还是无源器件?我总认为它是有源器件,晕。

网友C:
交流鼠笼异步电动机是有源还是无源器件?我总认为它是有源器件,晕。

网友K:
纯电阻丝做的电加热器,是有源还是无源器件?

网友C:
应该是无源,电热丝的电阻,这个物理量,你加不加电,它都存在的。

网友A:
继电器其实是个有趣的例子(类似于理想二极管),它可以类比于“理想开关管”。既然开关管可以作为有源器件,为何继电器不可以呢?继电器的开关态切换本来就是非线性的(类似理想二极管的正反向切换)。非线性其实就是“无中生有”的代名词,其内在有种“active”的特性。只是一般只关心继电器的合和分两个单独状态,而较少把注意力放在其合分状态的切换,毕竟没人会用继电器去做PWM。

网友K:
虽然很少有人拿继电器做PWM,但是以前用继电器做逻辑器件的人还是大有的,例如做反向器、门电路,甚至计算机等。
电炉丝,通电后温度变化,电阻发生了改变,上电和未上电的性质不一样了...
更变态一点,保险丝呢?

网友A:
呵呵,保险丝也是一样,一般只关心其通或断。不会过分留意其熔断的瞬间过程,那是保险丝厂所更为关心的事。毕竟老换保险丝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网友L:
科技在吵架,不知道听谁的。围观!

网友M:
原来如此啊

网友N:
这类讨论对于做技术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谁也不会因为不知道二极管是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而影响使用。
引用 网友B:

没意义?RF IC里,LNA使用电感代替二极管作为放大器负载的原因就是因为二极管是有源器件会引入更多噪声

网友N:
这类讨论对于做技术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谁也不会因为不知道二极管是源器件还是无源器件而影响使用。
引用 网友B:

没意义?RF IC里在LNA放大器负载使用电感而非二极管就是因为二极管是有源器件,引入更多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