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一个同向放大电路

楼主(2009-09-15):
我昨天在家仿真时  R1 R2 R3  UA1 都是黑色的.发现信号不但没放大反而还减小了.今天在办公室仿真发现他们都成蓝色的了.发现信号就放大了.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吗?是不是我家里的那软件少库文件,还是其他的原因,该怎么办呢

楼主:
告诉我吧谢谢了

网友A:
前一天在家仿真是减小,后一天在办公室仿真是放大,这个谁也没办法知道为什么。
但我知道你的电路是错误的。运放用单电源供电,输入输出都不能为负值。所以你的波形图与电原理图肯定有矛盾。

楼主:
3# maychang 这个

这个波形的确是我仿真后直接截下来的图   是不是我用的运放不对啊

网友B:
multisim有这个问题,运放就是不上电, 在这个软件里也照样工作, 别太相信这个软件,

我用它搭过一个分立元件的放大器,仿真可以了,用实际电路,怎么也出不来? 郁闷了一整天,下一天,没办法,自己算,实际电路就出来了,可是,仿真却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