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用OV9650采集到的图片

楼主(2009-09-15):
在2440上用OV9650采集图片。在采集小分辨率的图片,如320x240时没有问题。但采集640x480以上的图片时,出来的结果却是匪夷所思。见图。在测试中,我是直接拷取内存的数据的。例如,一个640x480的图片共有307200个像素,假如存储图片内存的起始地址为a,就拷取a -- a+0x4b000之间的数据。附近中为OV9650相关的测试代码,还请各位大侠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啊。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估计是源图像和显示的时候不匹配,造成错位
我遇到过,请仔细检查这两项。

楼主:
to gooogleman, 不知道你说的不匹配可不可以理解为:源图像的格式是640x480,但输出显示的时候却不是640x480?但我在初始化输出的时候已经设置为640x480了。另外,如果源图像设置为320x240,输出的也为320x240的话,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B:
你给ov9650下的配置中,采集的图片源是多大的?2440camif的寄存器参数颇多,我在为2440写camif驱动时没见过这个现象。

你可以找一下我在2007年初发的贴子,图片上面的斑点在2007年4月份解决了。

网友C:
很明显,错位了,或者参数设错了

楼主:
恩 确实是错位的位置。但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在OV的设置里,输出的原图大小是1280x1024,也就是采集的窗口是这么大。在2440的CAMIF的设置成输出640x480。我提取采集到的图片数据是在调试状态下直接拷取内存里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