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单片机汇编程序的流程图

楼主(2009-09-15):
如果只有汇编的源程序,没有其他文档,如何画出他的流程图,
程序大概有8K的大小,如果一行一行的读,效率太低了。
请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方法和相关工具。不胜感激

网友:
去找原作者要^_^,实在不给慢慢读,等你入迷了就不觉得效率低了,看到后面会一目十行的

网友A:
看别人的asm code,远不如照着他的产品说明书,重新用c写一个新的code省时间。
我就这么干过。反而节约时间

网友B:
嗯,确实不如重新写。

网友C:
没有捷径,不要企图取巧,要么一行行读,要么自己重写。

网友D:
没注解的 话还是重来吧!
8K 也有3000多行的代码量了

网友E:
还是老老实实把自己当cpu来用吧。

网友F:
没办法。。读汇编就这样。。如果前面高手思维和你不一样,那更不好读了。挨个寄存器就够你捋一阵子了,不如重新写。。看说明书,直接模仿,实现功能得了呗~~

网友:
说得轻巧,说明书是该熟悉,但能根据说明书编出的程序就根本没有钻研的必要

楼主:
看来,还是要自己一行一行的去读了。
本人是初学的,还没有重写能力,但是领导要求修改部分功能即可。

网友G:
慢慢来吧兄弟。汇编我也在看头晕呼呼的,以前读大学也学过早就忘记了

网友H:
1、先把原来内存分配高明白;
2、事先了解整个程序的功能,可以让你的老板或同事告诉你;
3、然后明确程序中是否有中断服务,将中断服务摘出来;
4、读懂的内容自己增加注释;
5、尤其注意子程序调用和程序跳转;
6、在上述过程中可以尝试把搞明白的部分流程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