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计算分析

楼主(2009-09-15):
1)由In=Ip

Up Ui/R21=Uo-Up/R22
2)再根据虚短:

Up=Un=Vref
3)再根据分压得

Vref =1.6V

所以得Ui=(R21+R22)*Vref/R22-Uo*R21/R22

4)由Uo=5V0V得出转折电压,假定运放输出由低到高的阀值为0.8V则得到

R21=0.235R22
             取R21=0.24R22

             演算高限为0.78V
         取R22=100K R21=24K

验算低限约为1.97V

可现在我想分析一下,即如果按A点电压与Un的关系怎么分析啊?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吧

网友A:
Un是什么?

楼主:
回ls :应该是uN 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 uN=Vref=1.6V

楼主:
没人理呢 还是我的问题问的不明白

网友B:
A点电压=Un

楼主:
ls 我知道这个等式 我就是想请高手给动态分析以下uP>uN和uP<uN时输出电平翻转的动态分析

网友C:
Vp=Vo+(Vi-Vo)R22/(R21+R22)=VoR1/(R21+R22)+ViR22/(R21+R22)
VA=VP=Vn=Vref
VP,VN就这个关系,楼主到底要分析什么,画出电压传输特性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