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晶振周期?

楼主(2009-09-15):
假如我设定继电器吸合5s然后断开5s,芯片选用69P42,那么晶振只能选择1.6K的了??
还有就是这个占空比不能超过1吧?

网友A:
不明白你是如何算出只能用1.6K的,如果按你的逻辑,我要设计100年开,100年关的程序,基本上不需要晶振了.呵呵.
假设用32.768KHZ的晶振,则每条指令的时间约为122微秒,这样运行8192条指令就是1秒,您要计时5秒,可以采用指令延时40960条,就是5秒,或者用定时器定时,定时器可通过分频及调整计数值设定时间,比如您设定为0.1秒,这样每产生一次定时中断为0.1秒,此时再用二个寄存器来累加计数,当计到50次时,即为5秒.

楼主:
哈哈,你太幽默了!

网友B:
呵呵,LZ更搞笑;P

楼主:
给举个例子吧,呵呵,谢谢了

楼主:
不能像设定数字钟那样吧,如果我在运行过程中修改时间的话不是麻烦了吗?

网友C:
被楼主忽忧了.

网友A:
给举个例子吧,呵呵,谢谢了
引用 楼主:

我在二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再要说明,只有把程序写好丢给你了.

我可以帮你写,但要是那样的话,你自己能学到什么东西??
我还是之前的话,要是想真正自己学到东西,要多看,多想,多动手实际操作,那样的话,你再有问题,绝不是像这些天你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这样.

楼主:
呵呵,谢谢啊,我也知道这些,可是一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想马上搞明白,可能是我太心急了吧,我一定,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