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1838的信号接收OUT脚接单片机

楼主(2009-09-15):
红外接收头1838的信号接收OUT脚接单片机的中断脚好,还是RXD脚好呢?
  各有啥优缺点呢??

网友A:
那得看你的系统了,用在什么地方了,不过你还有其他的中断源够用的话就用中断源,RXD就可以用来作为通信用了

网友B:
只能用中断口,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能输出持续的高、低电平,如果还按串口的时序传输,你会死的很难看的;P

楼主:
只能用中断口,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能输出持续的高、低电平,如果还按串口的时序传输,你会死的很难看的;P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X大侠!!!一语点破!!

网友C:
这倒不一定
关键是看你怎么编码而已
码编得好的话用RXD也没任何问题

网友D:
那就是RXD不好用咯...

网友E(2010-09-03):
还是中断吧!!

网友F:
中断吧,中断顺手

网友G(2015-07-03):
根据各位朋友意见,再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最后终于搞明白了这个问题:红外一体接收头分“电平式”和“脉冲式”,市面上大多使用的均是脉冲式,电平式的较少,了解到其中一种叫:CHQ0038G,我准备去某宝上买来试一下。。。就是不知道抗干扰能力如何,,,还是觉得加了铁壳子的稳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