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画板子之二--半成品

楼主(2009-09-15):
画来玩的~~~~~~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9260呀!哈哈哈,9260+CPLD ,驱动 TFT ?

楼主:
老狼就是好眼力,9260+FPGA,呵呵,画着玩的,N入没画板子了,N年没有用PADS和ORCAD了,练练手,快掉久了,啥都忘了

网友B:
呵呵,貌似扩展接口比较少,最好能够把引脚外引

弄好了给我个PCB
俺也玩玩;P

网友C:
这样走电源和地貌似不好?!

网友A:
你用的是啥FPGA? 应该不是altera的吧! actel?

我怎么看着像 EPM570呀!

楼主:
回XWJ外设都基本都有了,其他GPIO的话,密度相对比较大,就不引出了,有FPGA作扩展呢,IO多的是,呵呵,本子是画来玩玩的,做不做PCB还没决定呢,嘿嘿,做的话,送你一块PCB
回老狼,是altera的,呵呵,EP1C6 144 的,LE 和引脚相对来说,很足够了

楼主:
回starrysky0228,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两层板了,电源和地都走在底层,尽量留最大的地

楼主:
继续上图~~

改了又改,看上去还是很乱的样子

网友B:
都是这样子啦,尽量控制同一组线的过孔数量一直。

对于RAM,很多线是可以交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