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看lpc的datasheet,10位精度的逐步逼近转换需要11个AD采样周期,而三星的44b0却是需要16个周期,2410是需要5个采样周期,这个采样周期怎么算的呢?
    我的理解LPC的,采样一次,刚好是一个周期,比较10次,每次比较用一个周期,这样刚好11个周期。但这样好像无法解释三星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4b0没有采样保持器,采样的模拟信号只能是100HZ,假如模拟频率大于这个数可以用吗?

网友A:
这要看芯片内部的相关电路,没有相关信息就无法简单臆断。后一个问题想想采样定律。

楼主:
44b0的频率为66M  分频一般给20
所以66/2*(20+1)/16=98KHZ
根据奶奎斯特采样定理只能采样小于49K 的频率
但是由于44b0没有采样保持器,频率不能变化太大,只能采样小于100HZ的频率,
假如我的输入频率大于100HZ会怎么样?

网友B:
自己加保持器,如果没有的话

楼主:
自己加??难度也太大了

网友C:
加前端滤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