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os管的雪崩电流?一次雪崩能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16):
漏极电压持续升高,则漏极体二极管由于雪崩倍增产生载流子,而进入持续导通模式,此时,全部的漏极电流(此时即雪崩电流)流过体二极管,而沟道电流为零。

在开关管雪崩击穿过程中,能量集中在功率器件各耗散层和沟道中,在寄生三极管激活导通发生二次击穿时,MOSFET会伴随急剧的发热现象,这是能量释放的表现。

网友A:
漏极体二极管应该是漏极寄生二极管

网友B(2016-11-23):
引用 网友A:
漏极电压持续升高,则漏极体二极管由于雪崩倍增产生载流子,而进入持续导通模式,此时,全部的漏极电流(此 ...

这个图是什么图哟?

网友C:
当漏极电压高到一定程度后,就相当于漏极体二极管反向电压击穿,漏极的高电压乘以击穿电流,就是雪崩的能量,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D:
触发雪崩的能量可能很小,但造成的后果却很大?

网友E(2019-03-30):
在开关管雪崩击穿过程中,能量集中在功率器件各耗散层和沟道中,在寄生三极管激活导通发生二次击穿时,MOSFET会伴随急剧的发热现象,这是能量释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