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敏电阻为什么要线性化啊

楼主(2009-09-15):
最近研究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有个问题是很多相关资料都提到要线性化。有并联串联电阻的,有软件处理的。我不是很理解,既然温度和电阻值是关于B值的指数关系,直接套公式不就好了,为什么要线性化呢?

网友A:
如果你真有准确的公式的话,可以不线性化,但是你有这公式吗?

网友B:
线性化热敏电阻适合在没有CPU的数字仪表使用,但现在的数字仪表基本都有CPU,所以没必要使用线性化热敏电阻,温度值可以用计算或查表的方法得到,计算公式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得到。

楼主:
呵呵,原来如此,谢谢楼上。
二楼,如果不考虑B值的离散性,用公式套没什么问题。而B值的修正和线性化不是一回事。如楼上所言,有曲线拟合公式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