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指针可以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吗?

楼主(2009-09-15):
我使用C8051F340 P4的某几位进行模拟SPI时序

当然使用宏定义也是可以 我想使用位域对P4进行访问

定义了结构体以后 不知道如何把指针指向P4?请大家指教

因为P4位于idata区的高128字节,但是P4属于直接寻址,我在keil中查看&P4是D:0xC7

我只要定义一个指针那么它的Value就是 I:0xC7(个人认为指针的使用永远都是间接寻址,不可能是直接寻址),所以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呼唤下大牛们

网友A:
不行,否则要打架(高段RAM和SFR)。

网友B(2010-11-15):
我测试高段RAM和SFR没有打架,看起来相互不影响,如TL0的地址是0x8A,我再调一个变量bTest到0x8a这个地方,即I:008AH  PUBLIC  bTest。通过调试发现,TL0一直在变化,但是bTest保存初始值不变化。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到底RAM和SFR是否相互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