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有难度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用一个或者几个简单的宏  将B1000_0101  这样的二进制表示的常量 替换成0x85这样的十六进制常量
B××××_××××范围是0000_0000~1111_1111
希望宏形式如下:BInToHex(const_dat)
要求宏尽量简单  别搞255个宏来替换

各位大大各显神通吧

网友A:
没括号搞不了

叫他Y的不按标准C写

网友B:
把256个数全部定义一遍,单独做一个文件,使用时包含它,有什么问题呢?
麻烦?如果你不想写我发给你

网友C:
为了支持楼上,还可以写个不超过20行的C程序,直接循环打印出这个头文件,有什么问题呢?
麻烦?如果你不想写我发给你

网友D:
直接赋值就行了。
bin即是hex
hex即是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