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老x叔普及电机的浪潮,问个问题哦

楼主(2009-09-15):
有个小的直流电机,12v供电,转动时电流20多mA,带减速齿轮的,有一个10k的反馈电阻。电机的轴转动的角度范围大概是180度,满范围转动一次大概是10秒左右。假如当前位置是10度,要转动到150度,那么我可以先逐渐加速直到匀速,到了130度左右再逐步减速,到了145度的时候电机就断电,让其停下来,防止过冲。现在问题来了,假如当前位置是10度,目标位置是15度,那么在这5度的范围内该如何设计这个加减速函数?

网友A:
才5度,慢慢转过去呗

楼主:
首先是范围小,如果慢慢加速,等到可以关闭电机的时候,目标位置已经超出范围了

楼主:
慢慢转是可以转,但电机在转动的过程中,如果停下来,会过冲的。客户偏偏弄个直流电机来,说位置要精确到正负2%,我昏倒了

楼主:
我可以在距离目标位置一定距离的时候关闭电机,但是问题是如果它带不同的负载岂不是要分负载设置这个距离?
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问:这种情况下的电机有没有可能做到位置比较精确?

网友A:
正负2%太容易了,
知道普通舵机的精度是多少吗?
知道它要多快跑到位吗?

不知道的话就自己去搜索:lol

网友B:
xwj成“老x叔”了。
升级了。

网友A:
嗯哪
maychang也该叫五月肠叔;P

网友C:
风度翩翩的徐公子成老家伙了?

网友A:
老了,没办法啊,岁月不饶人啊....

楼主:
这是搜索到的舵机控制的示意图,**说: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
想问老x叔,这个20ms的时基脉冲是由舵机的转动惯量决定的么?

网友D:
跟转动惯量无关。

楼主:
因为我的电路上没pwm控制,程序是10ms来查询电机的位置的

网友B:
11楼:
这个年纪就说老?
早着呢!

楼主:
不过老x叔确实挺瘦的,苍老啊。。。

网友A:
当然不是,是由控制器(遥控器)发出的

而遥控器可以控制多个通道,每个通道的信号四依次排列在这20mS内的。

说到这个,论坛里的小黄童鞋就是做航模的,他是真正的庄稼;P

楼主:
哦,原来是通过占空的时间来告诉执行机构要把舵机转到哪个位置的。。。

网友A:
而接收机再把这一串多个通道的波形分配给每个通道的输出端,每个通道也就只输出自己的0.5ms~2.5ms脉冲了,而他们的周期都是20mS。

你可以自己去搜索PPM

PS:貌似跑题了;P

楼主:
哈哈,跑跑更健康!

网友E:
用反接制动实现大惯量盘快速定位

    86年俺做过一个皮革面积测量机打印头,号码轮直径150mm,宽25mm,黄铜做的,转动惯量很大,我用12V小的收录机马达通过蜗轮减速来驱动,由于要求快速运转定位,小马达是通电直接全速运行的,没有采用升降速控制.
    号码轮从停止到转满一圈,历时1秒.钻了10通孔,用红外光电来检测停留位置.
    也遇到了收到信号后过冲现象.
    后来采用反转0点几秒的方法,解决了快速停位问题.
    不同位置反接制动的时间常数是不一样的,转动角度最大的几个位置,采用了正→反→正→反多次反复搞定.

网友A:
哈哈,那电机估计被你折腾得够呛;P

楼主:
哈哈,我之前的做法和老t叔的一样啊,也是让电机反转一下。。。。不过我怕这样电机寿命有影响,所以没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C:
有反电动势的,这反接确实有点

网友F:
mark一下

xwj怎么老喜欢捂着嘴笑啊  装可爱

网友E:
低电压小电流没关系的,反之慎用

网友G:
既然老x是“叔”,那老t就该叫“爷”了,不要乱了辈份阿。。。

网友H:
呵呵,匠人估计也要升大婶了。。。   老x叔纳米腰;P 123常说的

网友I:
呵呵,匠人估计也要升大婶了。。。   老x叔纳米腰;P 123常说的
引用 网友H:

匠人本来就是大婶了...
老x要是再不注意休息,风一般的男子 就要变成 风都吹得到的男子了;P

网友J(2010-07-14):
老了,没办法啊,岁月不饶人啊....
引用 网友A:

不到30岁就老了,那老X活到90岁就变神仙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