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蜂鸣器电路对不

楼主(2009-09-15):
用的是51单片机 ,p1.7高电平时,蜂鸣器响的,但声音不是很大。后来看了网上资料,把100u的点解电容去掉,P1.7用10K的电阻上拉,试了下,蜂鸣器反而不响了,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了。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黑色圆柱形的那种

网友A:
不必用什么电容、电阻,直接将蜂鸣器当作晶体管的集电极负载即可,楼主所及蜂鸣器为电磁式有源蜂鸣器。另,普通51的IO拉电流能力不足以使晶体管饱和导通,应在IO上并联一个数K欧的上拉电阻,同时将R8大幅减小,甚至可以为0。

楼主:
谢谢了,我按照你的办法试试看!

楼主:
2楼的兄弟,我将R8去掉,IO口10K上拉,蜂鸣器还是不发音,

网友B:
你蜂鸣器接反了?三极管引脚错了?再不然程序错了?都不是,那就叫高手来救你吧。。。

网友C:
单独检查各个元件的好坏后再说

网友D:
C15去掉,蜂鸣器电源没问题吧,如果和蜂鸣器串有电阻,把电阻短路 或者试试我贴的这个图

网友E:
电路方面无问题,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元器件是否有坏的了!!

网友F:
R3接到5V电源上,3V电压驱动蜂鸣器声音比较小,R3接电源的原因是因为51的IO口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G:
建议采取PNP驱动。
另外检查故障是一个基本功。
问这么多问题,还不如自己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电压。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H:
就照你的电路,去掉C15,选用与VCC电压相符的蜂鸣器就可以了

网友I:
LZ蒙人吧,
这样简单的电路怎么会不响呢??

网友J:
原图 c15 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K:
51的驱动能力太弱,可以在51的端口上和VCC之间再并联一个2K的电阻,一定会大声的。

网友L(2009-10-26):
直接3极管驱动啊
其他加上个电阻就OK了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M: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啊,2楼说的很好,我看你可能一些电路的原理都没搞通的样子,实际的情况要你自己去调,不要照抄别人的电路,这是基本功。还有用pnp驱动的话好一点

网友N:
VCC电压太低了吧。几V的?

网友O:
楼主怎么不出来说一说到底怎么解决的?最后查处来是什么原因 ?

网友P:
io口加2K的上拉,IO口与9012的基极之间加个2K的电阻就可以了,蜂鸣器不用并电容,我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Q(2010-12-13):
学习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加上拉电阻。。难道I/O口输出电流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