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有关义隆单片机在SLEEP前的操作

楼主(2009-09-15):
MOV    A,@0X00
       IOW    0XE           ;DIS_WDT
       MOV    A,     0x06
       MOV    0x06,  A
       MOV    A,0X2
       IOW    0XF           ;p6口电平变化唤醒SLEEP
       DISI                   ;禁止中断
       SLEP
有关地址0XF的IOCF中断控制寄存器BIT1电平变化使能位必须要设置为1,才可以唤醒睡眠吗?
而PIC只要读下端口就可以了,EMC的怎么要操作WDT又要操作中断啊,请EMC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高手出来啊,自己顶

楼主:
斑竹请指教下啊,谢谢了

网友A:
看上图,这个P5的变化可以引起WakeUp或者Interrupt,也或者二者同时引发。
这三种情况的Implement可参考上面的3个Smaple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