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直流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交流电经过电桥整流后,用直流电压表测得的电压值是原来交流电有效值的多少?
整流后加上补偿电容和不加补偿电容,测得的电压值一样吗?和补偿电容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这个...
几句话说不清楚,自己去看书、去画波形先!

网友B:
那不是补偿电容,是滤波电容。也不是电桥,只能说是整流桥。
用直流电压表量,结果取决于你用什么类型的表。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量出来是交流有效值的大约0.9倍。多数普通数字万用表也是这个结果,但有些高档数字万用表量出来的是有效值。
加上电容滤波后量出的电压会比未加电容时升高,升高多少与电容有关,与负载(注意,电压表本身也是负载)有关,与交流电源内阻有关。最高可达交流峰值。

楼主:
谢谢3楼,“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量出来是交流有效值的大约0.9倍”这句话里是交流有效值还是最大值的0.9,我一直以为直流的电压要比交流有效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