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以adc8031为例,输入有两个脚,分别是VIN+和VIN-,当VIN+的电压大于VIN-的时候,可以转换。但是当VIN-大于VIN+的时候,转换结果是零。我想问的是,当VIN-大于VIN+的时候,对adc8031有没有损坏?

网友A:
仔细阅读DATASHEET应该有明确说明!

网友B:
怎么可能,哪有那么脆弱的芯片.

网友C:
差分结构,VIN+和VIN-是完全对称的,只要引脚电压任何时候都在电源范围+-0.7V以内就不会损坏,只是转换结果为零而已。

楼主:
这个图,虽然VIN+和VIN-之间的电压不超过8031的电源范围,但是VIN+和VIN-的对地电位有可能很高,这样接的话对设备有没有损害?
在proteus上仿真的时候没什么提示,也能测出电压来,但就不知道用真的器件时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D:
期待楼下解答

网友E:
6楼的情况关键看信号源对系统地的参考电位,同时要考量信号源的内阻。

楼主:
回复9楼,如果信号源就是工业中用的380v的工频交流电,那么这样接法对器件有没有损害?
如果是220V的家用交流电的话,对器件有没有损害?

网友F:
至少,这样做很危险。
先别说对芯片如何。万一某人手碰了芯片或电路中某部分,怎么办?电路中RV1你调不调?

网友C:
6楼的电路明显是找死。

必须保证引脚电压任何时候都在电源范围+-0.7V以内,如果芯片任何两个脚超出电源范围,而外部阻抗又低,绝对是直接冒烟。
而且你这样子接人身安全也是个严重问题。

网友G:
在以下条件满足时,可以这样用:
1、供电局输电采用平衡输送,即没线有地线和火之分,(图中两输入对地要分别接电阻)
2、老天不能闪电打雷,以免出现大的共模感应信号,
3、别人家里的用电器与地之间的绝缘要非常良好,以免打破平衡,
……

楼主:
这样接法不行的话,那要测工业用电(380V220V)的电流,如果线路电流不大,比方说最高200mA,用什么方法好呢?怎样转换后送入ADC?

网友H:
电流传感器

楼主:
这么小的电流也要用电流传感器啊?
有没有别的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