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该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09-09-15):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得看你的数据速率了
如果只是控制开关,去买一堆最简单、便宜的ASK模块即可

网友B:
CC1010系列不知道能否满足距离要求...

网友C:
如果只控制开关的话用2262/2272就可以拉,如果做多通道双向数据传送的话,CC2500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cc2430吧,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不过一点头绪还没理出来

网友E:
ls能和我联系吗?QQ275190097
现在和你一样

楼主:
cc2430 cc2500  这些抗干扰怎么样啊?

楼主(2009-11-19):
我用了JF24C  效果还凑合

网友F(2010-01-08):
TDA5250 PG-TSSOP-38 868.0Mhz Single Channel  ASK/FSK 9.0dBm -40.0-85.0°C

TDA5251 PG-TSSOP-38 315.0Mhz Single Channel  ASK/FSK 9.0dBm -40.0-85.0°C

TDA5252 PG-TSSOP-38 915.0Mhz Single Channel  ASK/FSK 9.0dBm -40.0-85.0°C

TDA5255 PG-TSSOP-38 434.0Mhz Single Channel  ASK/FSK 9.0dBm -40.0-8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