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0程序放FLASH中,中断向量映射到SRAM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各位大侠,我将代码段放置在FLASH中,将异常向量表映射到SRAM时,通过H-JTAG在线调试时候程序能运行正常。而复位之后程序却运行不起来,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硬件条件是:
             外部FLASH:0x8000,0000 - 0x801F,FFFF
             内部SRAM: 0X4000,0000 - 0x4000,3FFF

相关代码是:
(1)StartUP.s
启动初始化启动代码StartUp.s文件中:
;/*--------------------------------------------------------------------------
;-- 代码区
;--------------------------------------------------------------------------*/
  CODE32

  AREA Start, CODE, READONLY
  ENTRY
Reset_Handler
  LDR  PC,=Instruct_2       ;重映射!!
Instruct_2
  LDR  R0,=MEMMAP
  LDR  R1,=0x02
  STR  R1,[R0]                 ;中断向量从内部RAM重映射
````
上电时通过以上代码将异常向量表映射到SRAM的0x4000,0000-0x4000,0032.

(2)vector.s
异常向量表文件vector.s:
  AREA  vect, CODE, READONLY
  ENTRY

  LDR   PC,Reset_AddR
  LDR   PC,Undefined_AddR
  LDR   PC,SWI_AddR
  LDR   PC,Prefetch_AddR
  LDR   PC,Abort_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PC, #-0xff0]
  LDR   PC,FIQ_AddR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ined_AddR      DCD     Undefined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refetch_AddR       DCD     Prefetch_Handler
Abort_AddR      DCD     Abort_Handler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0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ined_Handler
  B  .
SWI_Handler
  B  .

Prefetch_Handler
  B  .

Abort_Handler
  B  .
FIQ_Handler
  B  .
(3) ExFlashRam.scf
分散加载文件:
ERAM_LOAD  0x80000000
{
ERAM_EXE 0x80000000
{
  StartUP.o(Start,+First)
  *(+RO)
}
    REMAP_ISR 0x40000000
    {
  vector.o(vect,+First)
   * (+RW,+ZI)
    }

    STACK 0x40001000 UNINIT
    {
        StackHeap.o(Stack)
    }

    HEAP 0x40003000 UNINIT
    {
        StackHeap.o(Heap)
    }
}

请大侠指点。

楼主:
各位大侠看看Startup.S、Vector.s、和分散加载文件的描述有什么问题吗?

请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芯片上电复位后是从0x80000000处开始执行的吗?

楼主:
4楼,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