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楼主(2009-09-15):
对不起各位,原贴说得不清楚,请见图
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经过R78和C26,R79和C61带通滤波,在a点使信号不小于Vcc,在b点,经过两个二极管限幅,到达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放大16倍输出。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说得不准确。
两个二极管“反并联”,不是并联。
另一条件是信号源内阻比较大,信号源内阻小的话,二极管可能烧毁,那就没有保护作用了。如果信号源内阻不够大,串联个电阻。

网友B:
如果它并联在电路中,起到限幅作用

网友C:
你也发现了这俩管限制了输入信号的幅度在-0.6V到+0.6V之间,那你就给它起个名字叫“限幅”电路,然后上来发个贴:“大家看一下这个限幅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贴个图片。如果没有人反对“限幅”两个字,那说明你起的这个名字是对的,大家都知道;若有人说“这个不叫限幅。。。。”,那你就长见识了;若有人继续说:“这个不叫限幅,这个也不叫XXX,这个叫YYY,。。。。”那这个贴就有红裤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吸收峰值干扰脉冲,一般用在无直流电压的信号电路 ”怎么理解?就是限幅在0.6V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原帖已经更改了,请你再指点下

网友A:
直接把图贴到6楼,多省事。

“吸收峰值干扰脉冲,一般用在无直流电压的信号电路”,是使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就是限幅值。加直流电压后,限幅值不再是0.6V。不过也有用这个性质取得电路所需要的限幅值的,此时也有人称为箝位电路。
你这个电路,前面已经有103电容C26,即使有干扰也不会很大。这两支二极管必要性不是很大。
况且串联了300k这么大的电阻,即使输入接到220V上运放也不会烧毁。由于300k电阻很大,所以信号峰值大概限制在只有0.4V左右。
D11和R72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