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三位半?四位半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5):
想买个,不是很明白

去华强北转了下,17b开票要420.。。真贵。。
电工们推荐下便宜又好的。。O(∩_∩)O~

网友A:
汗!
三位半、四位半都不知道意思就买这么好的?

FLUKE-17B要这个价,嫌贵就买个一般的即可。

网友B:
在数字仪表的显示板中,三位半的意思就是3又2分之1位的数字万用表,最大显示1999,又名三位半 ,三位代表有三位数是从1到9的,半是一半的意思2分之1
四位半精度高于三位半,原理与三位半相同

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我就有个很一般的三位半万用表。不过我也有点疑问:
那个“半”(就是那个2分之1位)到底是什么意思?
之前听过一个老师傅说过,那是针对最后一位的精度而言,我仿佛记得是最后一位是不准确的,好像还扯到四舍五入,可是最后一位显示的也是具体值啊
具体情况也记不清了,有大侠路过的,给小弟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三位半的意思就是最大能显示1999,
如果没有那个“半”,则最大只能显示999,

比如测12V的电压,则只能打到100V档才行,因为打到10V档肯定会溢出,而打到100V档,则只能显示出0.1V的分辨率;
而如果是三位半的话,则最大能显示1999,打到20V档即可,而这时的分辨率是0.01V

楼主:
老X讲的似乎有点明白了。。
三位半精度能到1/2000
三位到1/1000

四位半 最大能显示19999 能到1/20000
四位就 只能显示到9999 能到1/10000

貌似胜利,优利德的表稍便宜点。。老X推荐下200以内的

楼主:
看样子公司那台34401A不便宜哦。。六位半的。。。

网友C:
3位半本意指有3位可以显示0~9的数码管,还有一位最高位是只能显示0和1,这个最高位的如果是1,后三位是999,那么就是1999。

网友D:
还有3-3/4位之类的呢

网友E:
3/4位应该能显示0、1、2、3吧?

网友F:
看样子公司那台34401A不便宜哦。。六位半的。。。
引用 楼主:

34401A八千左右 和福禄克8845a 和吉时利2000差不多。
楼主可以考虑福禄克15B,也就300左右。
利尔达那卖先芯科技的万用表呢,自动量程特价好像60左右,貌似仿15B,不过不清楚质量怎样。
淘宝上有福泰克仿福禄克17B好像160左右。
如果不选自动量程的表,建议选胜利或优利德的,最好不要选新推出的产品,重点看一下电源按键。   价格优选80-160之间的比较实用。

网友G:
所谓3位半的3位是指可以显示0-9的十个数字,称作全位。千位数最大显示为1(小于1时消隐),这位在理论上讲最大应该显示2,比如在2V挡,最大显示应该是2000(省略小数点),但实际显示1999,和理论值还差一点。那么这位理论值最大应该显示2,而实际只能显示1,就叫做1/2位。理论值为分母,实际显示最大值为分子。4位半的也同理。
3-3/4位 最大显示为3999,理论值最大显示应为4000,和上述道理相同,千位为3/4位,再加上3个全位,就是3-3/4位,读作3又4分之3位。

楼主:
13楼的建议不错。。准备入一台胜利或优利德的算了O(∩_∩)O~
14楼讲得比较清楚。呵呵。。还有3/4位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