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熔断电阻器

楼主(2009-09-15):
(无正文)

网友A:
熔断电阻器包括可恢复式熔断电阻器和一次性熔断电阻器,你所说的应该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熔断电阻器也称不可恢复型熔断电阻器,它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起固定电阻器的作用,当其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熔断电阻器将会像熔断器一样熔断,对电路进行保护,一次性熔断电阻器熔断后,无法时行修复,只能更换新的熔断电阻器。

他比保险丝多一个作用,他在正常工作时可充当电阻。

楼主:
阻值都有多大的呀??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熔断电阻器??一般用在什么位置??

网友B(2009-11-05):
一般都不很大。常用在局部电路的电源输入部分,防止出现局部短路而扩大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