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APP中对sram写数据,在BOOTLOADER里不能正确读出!

楼主(2009-09-16):
是这样的,我在APP工程里将SRAM的一个地址用来存放特征字符串,用于升级的时候查询,但是当我在APP里写了这个特征字符串之后,每次复位之后这个地址的值就变成了FF,我在KEIL里设置了编译时不操作该SRAM区域,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你在启动代码中是使用
B     __MAIN
的代码来跳转到你的C的main函数处的话,__MAIN将会对芯片进行必要的初始,其中就包括对SRAM的初始化,

如果不想让其初始化的话,请使用下面的代码:
IMPORT main  ;;;引入主函数 main
B     main  ;;;跳到main处执行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LPC2458的数据手册,我把特征字符串放在SRAM顶端的倒数第二个32BYTES,结果这块区域被IAP,ISP作为堆栈使用了。
我把位置放低了一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