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做的5V电源,开机就炸管子和UC3843

楼主(2009-09-16):
大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开机就炸UC3843,而且管子也击穿了,麻烦大家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你是输入多少伏开机炸机,你量一下你的VDS电压是多少伏.是不是VDS电压太高了开机瞬间将MOS 击穿.

网友A:
还有你的变压器 有浸油吗?还有就是看你的环路参数有没有调好.

楼主:
你应该用DC电源来检查一下你的驱动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变压器有没有开气隙.跟浸不浸油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A:
加一点假负载,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A:
还有你的电路图我怎么看不懂呢
二脚怎么接到地呢?频率电阻怎么是零欧呢?

楼主:
哈哈,今天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A:
LZ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B(2010-08-09):
呵呵,请教一个问题UC3843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C:
4脚的RC相*除以T

网友D:
不是吧!VDS电压,示波器的正接MOS管的中间脚,负极接地,打到200M档位

网友E:
不明白启动电阻怎么是接在Isense上边,是否有误?

网友F:
高压补偿

网友G:
你的2脚接错地方喽,3 脚也是有问题

网友H:
电路看了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请楼主讲一下炸UC3842,管子击穿的原因,另外,空载时变压器有声音,是如何解决的?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