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4的MOSFET损坏和啸叫

楼主(2009-09-16):
我设计的电源是AC175~220V输入,输出380V,3000W.我把3854的电流限制为10A,MOSFET是500V 24A.当我第一次调压AC到175V时(负载500W)工作正常,把输入电压再往下调到AC150V 时关闭3854,工作正常,紧接着再调压到AC175V时本应工作,结果炸管.GDS全短路,调压器都冒烟了,换了功率管加上保险丝后还是炸管,各位帮忙分析下:我把电流限制为10A了,为什么还炸管?频率为55KHZ

楼主:
急啊,希望达人指点啊

楼主:
我是4个24A的mos,应该不小了,和电感饱和有关吗?两个电感0.6mH

网友A:
http://bbs.cneclub.com/viewthread.php?tid=9518&extra=
去看看,那儿有非常详细的3854B的设计参数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把频率升到90KHZ问题就解决了,不炸管了,但又有新问题:输入AC 210V以内工作还比较正常,输入调高到AC 220V时就出现了啸叫的现象,而且输入AC越高,啸叫越重,我用手按住电感也不起作用,声音好像出自功率管附近.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环路要调整一下,还有你PFC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功率管会发出啸叫声吗

网友D:
应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