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时间程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16):
t = time (NULL);
senttime = tm.tm_min;
    while (1)
    {
        t = time (NULL);
        memcpy (&tm, localtime (&t), sizeof (struct tm));
        timer = tm.tm_min - senttime;
        if (timer < 0 )
        {
            timer = timer + 60;
        }
  printf("timer is %d\n",timer);
        if (timer >= timezone)
        {
            sigalrm_fn();
            senttime = tm.tm_min;
        }
        sleep(60);
    };这段代码的含义是什么啊,谢谢啊

网友A:
隔timezone 分钟执行一次sigalrm_fn();

由于60分钟tm.tm_min会回到0,
因此用了
if (timer < 0 )
{
       timer = timer + 60;
}
这样,就知道tm.tm_min的分值比senttime小,是因为tm.tm_min过了60分倒回去了;
sleep(60),因为tm.tm_min是60秒变一次,所以也就不必一直循环判断,睡眠,0S会调度其他进程,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