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电感和高频电感区别?

楼主(2009-09-16):
在设计逆变电源时,采用svpwm,输出要接电感,应该如何选?另外,工频电感和高频电感区别?

网友A:
“工频电感和高频电感区别?”
1、铁心磁介质往往不同,工频用硅钢片,高频用铁氧体、铁粉芯或不用铁心。
2、工频一般不考虑趋肤效应,高频往往要考虑趋肤效应,用绞线、铜箔等作导线。
3、工频一般不考虑分布电容影响,绕法较简单,高频往往需要考虑,采用较复杂的绕法。

网友B:
maychang:

那么电感中流过的是含高频谐波的工频电流呢?

网友A:
回楼上:
那当然就要看工频成份和高频成份各有多大了。复杂的波形,总可以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频率成份。

楼主:
那我们现在通常用的逆变器所接的电感都为工频电感是吗?

网友B:
工频成份和高频成份的不同会影响哪些因素呢?

网友A:
回5楼:
没有看到图之前只能说不知道。

网友C:
输出电压的thd

还有就是输出电感和电容的发热

还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