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器件应该加在工频变压器的哪一侧?

楼主(2009-09-16):
系统中使用一个100W左右的220V/50Hz工频变压器,不知道防浪涌和滤波电路应该加在电源进线的初级侧还是次级侧?听说工频变压器本身也相当于一个滤波元件,并且对浪涌不敏感,这么说压敏电阻、共模线圈等等防浪涌和滤波电路可以加在次级侧了?但是这样的话,Y电容应该连接到哪里呢?

网友A:
EMI滤波器,宜放在整机电源入口处,变压器是一个很明显的非线性器件,会产生一定的高次电流谐波.
虽然是基于工频,但几十倍频的工频谐波,也是容易引起一定的差模传导,如果是用于照明, IEC的规定是从9K扫到30MHz

工频变压器是一个滤波元件? 因为它的涡流损耗用用, 对差模有点用,对共模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B:
我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过我敢于说自己想法,变压器可以相当电感(个人理解)EMC滤波要放次级的。电容只要和变压器串联就好 ,还有就是EMC对高压的效果好 明显。

网友C:
只需要记住一点,所有EMC的器件都是放靠近产生EMI的源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