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24F PORTA没反应

楼主(2009-09-16):
用的是PIC24FJ16GA004单片机
PORTA端口配置如下

FUN    PIN NO.        I/O                1/0
PORTA
RA0    19    VREF    1       1
RA1    20    模拟     IN       1
RA2    30    OSCO    0          0
RA3    31    OSCI    1            1
RA4    34    未用                 0
RA7    13    数字    IN        1
RA8    32    未用              0
RA9    35    未用               0
RA10    12    数字    IN       1

初始化程序如下:
_CONFIG1(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BKBUG_OFF & COE_OFF & ICS_PGx3 & FWDTEN_OFF )// &WINDIS_OFF & FWPSA_PR128 & WDTPS_PS32768);
_CONFIG2(IESO_OFF & FNOSC_PRI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N & POSCMOD_HS & IOL1WAY_OFF );

void init_mcu(void)
{
CLKDIV = 0x0000;

// set ADC
AD1CON1 = 0x00E4;
AD1CON2 = 0x003A;
AD1CON3 = 0x0101;
AD1PCFGbits.PCFG1 = 0;        // AN1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2 = 0;        // AN2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3 = 0;        // AN3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4 = 0;        // AN4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5 = 0;        // AN5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6 = 0;        // AN6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7 = 0;        // AN7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8 = 0;        // AN8 as Analog Input
    AD1PCFGbits.PCFG9 = 1;        // AN9 as Digital Input
    AD1PCFGbits.PCFG10 = 1;        // AN10 as Digital Input

    AD1CSSL = 0x0000;

// Set UART:串口使能:选择异步高速方式传输9位数据
RPINR18bits.U1RXR = 10;    // Make Pin RP10 U1RX
RPOR5bits.RP11R = 3;        // Make Pin RP11 U1TX

U1BRG  = BRGVAL;        // BAUD Rate Setting for 9600
U1MODE = 0x8000;         // Reset UART to 8-n-1, alt pins, and enable
U1STA  = 0x0440;         // Reset status register and enable TX & RX
PMCONbits.PMPEN = 0;    // Disable parallel port
PMAEN = 0;
_U1RXIF=0;                    // Clear UART RX Interrupt Flag

// Set up I/O ports

TRISA = 0x048B;
PORTA = 0x0000;
LATA = 0x0000;
}

PORTA是读端口,用ICD2仿真时
RA10接一个上拉电阻,奇怪,上电后为低电平,我想要的是它作为I/O口,读数用的,结果莫名其妙的给我将电平降低了?
RA7也是接一个上拉电阻,上电后为高电平。
但是PORTA的读数一直是0x0080,调试时没有反应

网友A(2009-11-24):
建议你初始化的时候先设置 TRISA 寄存器 然后再设置IO的功能(模拟或数字)

网友B:
既然是24F,为何你不打开上拉的ODCA呢?
由于RISC流水线作业,你要等几个Nop之后读取数据看看。我24F用了2年了,感觉很舒服。实在不行,你将你的PortA的接线发出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