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SM模块的资料发个给我,谢谢

楼主(2009-09-16):
想做个在機器設備有狀況發生時,可傳送一個簡訊並且撥出已設定的電話來通知人員并且人員可藉由手機撥打來控制啟動設備的GSM模块- 此模組支援4種頻率: 850, 900, 1800, 1900MHz
  请问大家有什么GSM模块推荐的吗?有资料更好,江湖救急先谢谢大家。

liyun0050@sina.com

网友A:
在国内使用四频模块是不必要的,选双频或三频模块即可,工业设备用的话,西门子的产品比较合适。

楼主:
请问楼上国外的才用四频模块吗?您说的西门子的型号是什么?TC35I?

网友A:
不同国家使用的频段不同,四频是所谓国际通用型。TC35i是西门子最常见的GSM模块,市场占有量也最大。

楼主:
非常感谢chunyang,还想问一下,这种国际通用型的四频模块我们国内有卖的吗?有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A:
有,去主流生产商的官方网站或其代理处查询,具体什么型号合适要看你的应用以及进货渠道了。

网友B:
WAVECOM的一般都是四频,其他模块一般都是双频的。

楼主:
请问javie有做过类似四频模块吗?有资料还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以前用过一个不成熟的产品,WAVECOM的WMP100,这是小白鼠产品,比较贵,而且不稳定,建议你使用替代型号,WMP150或500
资料你可以随便到网上找啊

网友C:
华为的GTM900。我知道
它有一个串口。全串口。
然后你就给它下命令。这些模块的基本命令都是通用的。
AT命令,直接去看AT命令集就行了

网友D:
目前比较稳定的WAVECOM的Q2686,Q24PL。至于上面说的WMP系列,WAVECOM自己人都认为是垃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先看看资料,有不懂的还得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