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电路 请教

楼主(2009-09-16):
5V 电源,这个就是教科书上的电路图,好多疑问,请教各位前辈
1.T1的集电极连到T2的基极,T1的集电极电位怎么判断,别的电路像这种连接的电位该怎么判断,是不是都一个道理
2.输入低电平时,为什么T1是饱和的?为什么输出是高电平,要是后面加个小负载不可以拉到低电平吗?输入输出的高低电平相对于带负载的情况吗?
3.输入高电平时,书上说是T2导通使VC2降低而VE2升高导致T4截止,对于T4截止,VC2能降低到使T4截止吗,总感觉这里模糊的,怎么能定量分析出来?
4.反相器中这些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好意思,我太菜了,每次数点书看到这边就歇菜了,这么多疑问,不过还是希望各位前辈解答,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也好,谢谢了

网友:
"每次数点书看到这边就歇菜了"
继续看下去,详细解释就在后面

网友A:
解答:
1、输入为逻辑0时,T1导通,T2截止,其基极电位由输入电平和T1CE压降共同决定,当输入为逻辑1时,T1的工作点无法建立,此时T1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其BC结正偏导通,T2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此时T2基极电位为T2和T5的发射结压降和约为1.4V。
2、见前分析,知道了T2的导通截止情况即可得知T4和T5的状态。
3、注意,T2导通时,VE2的电位约0.7V,VC2则略高于这个电压(0.7V+T2的CE结饱和压降),因D2的存在垫高了T4导通需要的基极电位,其导通所需的基极电位即VC2最小值需1.4V,而T2的CE结压降却低于0.7V,不能满足导通条件。
4、是根据晶体管直流工作点计算得出的。
楼主的问题,本质上是因为未掌握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所致,需要回炉补课,《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相关内容需重新学习。

网友B:
同意chunyang,应该回炉补课。
论坛里很多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往往是基础知识没有掌握造成的。这些基础知识欠缺,一定会对以后的进一步学习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C:
模电如何考过的??

楼主:
在学校都是突击过去的,所以现在要用了很后悔
谢谢前辈的解答,模电书还要好好看

网友D:
解答:
1、输入为逻辑0时,T1导通,T2截止,其基极电位由输入电平和T1CE压降共同决定,当输入为逻辑1时,T1的工作点无法建立,此时T1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其BC结正偏导通,T2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此时T2基极电位为T2和 ...
引用 网友A:

请教春阳老大:

输入为逻辑0时,T1的射极相当于接地,基极经R1接VCC,那么集电极呢?是否要认为是经T2的BC结和R2接VCC?三极管三个极如何接电才能像三极管那样工作,而不是成为俩二极管?

我老觉得这个T1好象就相当于俩二极管,不论输入是0是1。

网友E:
我也要回炉了,但不懂就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当输入为低时,Vb1被钳制在0.7v,假设此时T2基极为高,怎t1组成放大电路,根据放大反相得知此时,T1集电极(T2基极)应该为低电平,与假设矛盾,故T2基极只有是低电平。

网友C:
三极管的等效图都能画错,I服了u
高低电平还带假设的,I更服了u

网友E:
楼上请指出哪里画错了?

网友G:
书都卖了!:Q

网友H:
我也不清楚,三极管一导通,集电极电流来自哪里?

网友I:
翻了翻书,说说我看到的解释,表达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当输入为低时,假定输入为0.3V,T1管的发射结导通,从而限定VB1=0.3V+0.7V=1V,而T1的基极到地至少要经过两个PN结串联,而VB1只有1V,所以T1管集电结和T2管发射结不能导通,T2管截止,T2管的集电结相当于大电阻接到T1管集电极上,促使T1管深度饱和(Vces1=0.1V),则VC1=VB2=0.3+0.1=0.4V。由于T2管截止,IC2=0,VE2=VB5=0,故T5管也截止。由于R2和IB3都很小,所以R2上压降很小,所以VC2=VB4约=5V,,T4管导通,V0=VB4-VBE4=5-0.7=4.3V,高!

当输入为高时假定为V0=3.6V,同理,T1的BC结和T2的BE结导通,于是VB1被限定为2.1V(三个PN结压降),由于T1管的发射极电位为3.6V,基极电位为2.1V,而集电极电位为1.4V,故T1管处于倒置工作状态,即T1的发射极当作集电极用,集电极当作发射极用,电源VCC通过R1向T2和T5,提供很大偏置电流,是T2和T5处于饱和导通,饱和压降为0.3V。所以输出电压为0.3V。T2管集电极电位VC2=0.7+0.3=1V,是T4管微导通,所以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D:
看了14楼的跟贴,我还是提那个问题:我就把T1看做共阳极背靠背的一对二极管,究竟有何不可呢?

网友J(2010-09-12):
请问输入为高电平时,T1工作点无法建立是什么意思?如果导通是不是在放大状态?还是饱和状态?理由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的集电极没有电源,所以在这个电路里只要他的基极导通就会使管子处于饱和状态?搞不清楚啊!

网友K:
T1可以看成两个二极管,可以解释清楚!也可以用假设反证法,反证法本来就是求电位时常用的方法!还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低电平时,无论T1集电极有还是没有电压,即使集电极悬空,他也有饱和导通的能力

网友K:
这样反证假设应该更好理解:输入低电平时,假如T2基极有电压(暂不论电压有多高),只要此电压大于等于T1的饱和压降,T1就饱和导通,把T2基极拉低,所以T2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