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的ad问题

楼主(2009-09-16):
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多路同步数据采集的装置,(不是多路复用一个转换器)不知psoc有没有这个功能,有的话该选那些型号,还有在16位采样精度下psoc的ad转换速度有多高。。。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A:
PSOC1系列中的AD有如下两种是类似同步采样功能的模块,采样速度是百次的,较慢,没有16位精度的。
双路输入7-13 位增量模数转换器
三路输入7-13 位增量型模数转换器
新的PSOC3,PSOC5具有12-20位精度AD功能,速度在16位时达到48K,但至今没拿到样品

楼主:
谢谢您了,自己找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如果外接ad就发挥不了psoc的优势了,还是期待新产品早点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