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sh66p51端口porte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说明书上说可以作为一个i/o口用,但我在用其作输出时发现不能改变其状态(porte=3h),改为输入时读到的状态仍跟外部高低电平无关,我已经把与porte有关的设置查了一下,没发现任何问题。我的设置pecr为1,其余默认,然后改变porte。请指导!急!!!

网友A:
不知道您是在仿真还是实际烧芯片进行的测试,因为这2个口是与高频振荡口复用的,除了像您说的把PECR设置为1,还要将高频振荡设置为内部RC,这样才可以使用PE的功能.
用EVB仿真时,EVB上有设置;烧芯片时,烧录选项有此设置.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说什么?呵呵.

楼主:
我是在仿真状态发现的,且我将来也只使用晶体振荡模式,如果这样是不是意味着porte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实现此状态porte的功能?

网友A:
我是在仿真状态发现的,且我将来也只使用晶体振荡模式,如果这样是不是意味着porte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或者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实现此状态porte的功能? ...
引用 楼主:

66P51是双时钟芯片,低频一定要用,高频可选用,您如果用到了高频且要使用外部晶振,那么PE口就做为高频振荡口使用,不能用于PE口了.
PE口做为I/O口使用的条件是:高频不用,或高频采用内部RC.

楼主:
也就是低频振荡模式时,porte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A:
也就是低频振荡模式时,porte没有什么用处!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PE口能不能用关健是看高频是否使用,如果不用高频,或者虽然是使用高频,但使用的时钟源为芯片内部的RC,这样高频的这两个口(即PE的两个口)就可以做I/O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