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一搭上,片子就发烫?

楼主(2009-09-16):
我用单片机发一串脉冲信号,然后通过max490转换成485信号,当我把示波器的表笔放在490片子的输出脚时,片子就很烫,电源上显示电流已经1.9A了。于是我把490片子去掉,在单片机脚上量,同样,单片机烫得厉害。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通过示波器地线短路了

楼主:
这是为什么?那我该怎样测信号呢?

网友B:
先别考虑“我该怎么测信号呢?”
把“这是为什么?”考虑清楚,问题迎刃而解。
其实,非常基础和简单的问题。

网友C:
地夹问题....板子的地不是大地....

网友D:
再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单片机电路板的电源不是隔离的。

网友E:
汗!
没爆炸、起火就算好的了

而且,要注意人身安全哦~~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不是经常做爆炸起火这档子事!呵呵!
我的电路板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搭示波器表笔,一切正常,电流在10mA左右。
我觉得是不是示波器地线的问题!

网友F:
必需加隔离才能测,否则爆炸起火也很正常

楼主:
在哪地方加隔离?

网友B:
xwj对你说的是好话,别以为是在讽刺你。

网友G:
电路与电网没隔离?没隔离就485传输?
如果是这样,该庆贺一下,没造成更大的事故。

网友E:
LZ,俺是在为你担心。

正确的思路、做法,会把爆炸、起火的可能性杜绝与未然,所以俺可不是“经常做爆炸起火这档子事”,而且基本上从未让其发生;
而你,却根本没这个意识和警惕性,那就是迟早的事了。

不是吓你或者打击你,而是真的为了你好!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答!
请大家把我的问题看清楚,这不是什么485传输的问题,我想让大家就我的问题予以解答。
re:12楼:“电路与电网没隔离?没隔离就485传输?”
485片子后面还没接任何东西,现在的电路只是单片机发出时序信号,我现在连485转换电路那部分都去掉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示波器的表笔搭在单片机一个输出IO口,单片机就开始发热直到发烫。
我的接法是:黑色的表笔接电源地,红色的接单片机输出IO口,开始还有波形,一会单片机开始发热,慢慢就没波形了!
大家能否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测试方法的问题?还是思路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一点补充,单片机和490之间有光耦6N137

网友E:
先贴原理图、电源和系统连接图。

无图无真相

网友G:
很显然是有大电流流过示波器的表笔,你要明白示波器表笔的“地”端是与示波器的外壳相连的,
并接到电源插排的保护地上的,可能你的运气还不错,表笔只是接到电路中的零线,如果接到火
线上,就不是烧IC那么简单了。

最好贴个图出来。

楼主:
弄了半天终于把图片做成jpg格式的了!

楼主:
我这点路里就不存在火线和零线吧!不说这些了!你们先看,慢慢排除问题!
十分感谢大家给我的建议,如果问题解决了我会把经验发上来的!

网友E:
呵呵,主要是要你的电源电路,还有电源的接法

关键在于“电源和市电到底是不是隔离的”!

网友H:
为了不至于发生“爆炸、起火”现象,我看你还是先去找个1:1的隔离变压器将接入示波器的交流电隔了吧,或是把示波器AC插头的第三只脚给砍了

楼主:
呵呵,主要是要你的电源电路,还有电源的接法

关键在于“电源和市电到底是不是隔离的”!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源电路,直接用稳压源供电!

网友I:
难怪我们公司的示波器电源插头都没有第三只脚:P

网友J:
把稳压电源按21楼的法子隔离一下。

网友K:
有一次,我失火了,不过是线搭到了交流上了,后来我给它封死了

网友L:
现在对那种充电器输出供电的板子 都特别小心
很多就阻容降压 没隔离的

网友M:
1.9A的电源电流?你的485驱动器输出能力好强啊!
我认为应该先搞清楚电流经过哪里流走的才对。示波器的地线夹一夹上就会有大电流吗?还是探头搭上485输出才有?如果1.9A的电流流过示波器,它不会坏?
疑点重重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H:
21楼说的对!示波器的地是接市电的,所以不能随便接没有和市电隔离的电路!

网友O:
我仔细看了以上各位的贴,
没有搞明白以下几点:
1、什么叫做与市电的隔离
2、具体怎样与市电隔离
3、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与市电隔离;
但是学到了一点:在我以后的工作学习中千万不能随便拿示波器搭接单片机的IO口,也还算有收获。
我是新人,对于以上问题大家不要笑话,如果有谁热心又能挤出一点时间回答一下那就更感谢啦!

网友P:
我也不懂,想知道

网友O:
你这个电路是试验电路还是什么?
那2个光隔2边的电源是同一个?
强烈要求LZ回炉!只要你不是高中,你都得把基础给补一补才行。要不后果严重。

网友Q:
光耦的两端是同一个地?

网友R: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网友S:
我也遇见过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 我同事讲 的 原因我也 听不懂  ,就让它发热吧

只要能卖钱就是好东西  :lol

网友T: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示波器不能直接测IO口?那样示波器测什么都得隔了市电?不系吧?
示波器的探针不是一根的吗?示波器的探针原以为只是传感器的作用,莫非还像万用表一样有电流流过?
各位大叔大婶,帮忙一起解解惑

网友U:
真的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你这个电路是试验电路还是什么?
那2个光隔2边的电源是同一个?
强烈要求LZ回炉!只要你不是高中,你都得把基础给补一补才行。要不后果严重。
引用 网友O:

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要说几句,你的理解能力缺太差,你好好学一下语文吧!再来说一下后果严重不严重!!!还有,先去看看光耦的原理,光耦两端同电源,只能说光耦在此没起到多大作用,和严重不严重没有关系的!
我的帖子已经讲的很明白了,max490后面没接任何通讯设备,再说明白一点,max490的5、6、7、8脚悬空,测得时候发烫。还有,把所有片子都去掉,就单片机工作,测得时候单片机发烫!不是流入示波器表笔中的电流是1.9A,是稳压源显示的是1.9A!稳压源有两个显示,一个显示电压,一个显示电流。
我怎么觉得一些人都是来凑热闹的!没看清问题就说一些没用的,没见解决过多少问题!你们也许是说得是好话,但是,说后果很严重,怎么个严重法?怎样解决?怎样避免,这才是教人之道!
都说什么后果很严重!
你死定了!
迟早会起火爆炸的!
从高中开始学!
电路接成那样了,迟早出问题的!
什么大难不死!
什么没起火爆炸就已经是万幸了!!!
没有一个真正说到点子上!

楼主:
想解决一个问题咋这么难得!
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还是不懂的,你看后面的跟帖,一部分人也是没遇到过!
说是和市电隔离的那些兄弟,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V:
lz 如果你的单片机电源输入不是直接是稳压输出的么,你以为是直流,其实里面有交流成分,交流成分哪里来的呢,是你插座上的市电成分,这些交流成分如果不隔离掉,它们会加载在Ic器件的每一个脚,你用示波器去侧引脚时,这些交流成分不是进到示波器里面了么,示波器的地又是市电的地,那不是相当于从电源输入到示波器接地,交流部分短路了么

网友W:
太吓人了,光耦两端的地不能一样的,否则没有作用还会产生郁闷的事情。

楼主:
lz 如果你的单片机电源输入不是直接是稳压输出的么,你以为是直流,其实里面有交流成分,交流成分哪里来的呢,是你插座上的市电成分,这些交流成分如果不隔离掉,它们会加载在Ic器件的每一个脚,你用示波器去侧引脚 ...
引用 网友V: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稳压电源的输出,没发现有50Hz的干扰!

楼主:
太吓人了,光耦两端的地不能一样的,否则没有作用还会产生郁闷的事情。
引用 网友W:

又一个太吓人了!
光耦两端地接在一起,有什么郁闷的事情?最好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原理!

网友:
楼主不应该随便骂人,你毕竟是来请教别人的,有这样请教别人的态度吗?那么多人说危险,至少你以后测试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危险了,不也是一种帮助吗?
光耦要分开两边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至少我觉得你目前图上的接法,如果DI上有高电压,会反灌单片机的串口。说明了你这个光耦并没有起到隔离两端,保护单片机的作用。
楼主可以这么考虑下:楼主的电源问题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不过可以改用蓄电池测试下。检查工作台是不是导电的,把示波器外壳的杂波导到线路板了,再次就是示波器的问题了。可能示波器的地不是真正的地,导致线路的一些器件被击穿,形成短路电流升高。另外波形是慢慢没有的,说明单片机工作电压没有变,芯片是因为过热才停止工作的,因此可能单片机引脚被反灌击穿短路。

楼主:
Re: 84335262
我把帖子仔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骂人的地方。
请问您,请教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之所以后面的话口气不好,但是你看看上面个别人的回答,哎!以后问问题都当孙子,回答的都是爷。
那么多人说什么危险,但是没有一个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算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弄成这样,打住!不说了!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的确是示波器的问题,换了一个示波器,同样的电路什么都没改变,一切OK!
请大家不要再回复了!在这个帖子中我算是学到了好多知识,技术上没学到什么,倒是学到了怎样在论坛上回答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请不要回复了!版主封贴!

网友X:
强烈同意楼主的说法,论坛上确实有些人,话总是说半截,捂半截!做为请教问题的人,话说深了,显得没礼貌,不说心里难受!一句话:很多事情都介于说了矫情与不说憋屈之间(此话为引用)。

网友Y:
隔离才能测

网友Z:
人家说的对着你?就是示波器接地的短路啦,百度上搜搜看怎办吧。

网友O:
提问题别人还想当爷啊?狂晕。

网友AA:
强烈同意楼主的说法,论坛上确实有些人,话总是说半截,捂半截!做为请教问题的人,话说深了,显得没礼貌,不说心里难受!一句话:很多事情都介于说了矫情与不说憋屈之间(此话为引用)。 ...
引用 网友X:

要知道,能得到有些人的骂和半截话是我等的荣幸

网友AB:
我把帖子仔细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骂人的地方。
请问您,请教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之所以后面的话口气不好,但是你看看上面个别人的回答,哎!以后问问题都当孙子,回答的都是爷。
那么多人说什么危险,但是没有一个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算了,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弄成这样,打住!不说了!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了,的确是示波器的问题,换了一个示波器,同样的电路什么都没改变,一切OK!
请大家不要再回复了!在这个帖子中我算是学到了好多知识,技术上没学到什么,倒是学到了怎样在论坛上回答问题!

楼主说得好,我们是新手,是在请教题,但不是为了请教问题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网友AC:
说危险是因为你示波器的地是接大地的,如果你的电路没隔离,电路某个节点的电压相对于大地是,比如说有10v的电压,那么你的示波器的地不小心接到这个节点上,是不是就把10v的电压短路到地?如果这个节点的电压恰好是220v呢?结果跳闸,起火,爆东西都有可能。
之前都有人叫你加上变压器看看是不是隔离的问题了,你有没有去试试?
论坛上的人与你非亲非故,不回答你的问题算合理,既然是菜鸟,脸皮厚点怕啥?

网友AC:
还有,你换示波器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估计是你换的示波器的地没接大地而已。

网友AD:
仔细看完上面的帖子,本来不想说,但是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
楼上的说得不错,他把导致起火爆炸的原因说了一遍。
但是我觉得你的思维有问题,问问题的不一定都是菜鸟,难道牛B的人做什么都不出问题吗?出了问题都不会问吗?
真正做过多年技术的,会发现有些问题有时出的莫名其妙,我以前就出过一些问题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除法,调试了一个上午,结果都是错的,在网上问,百度上搜,都无济于事。最后不管了,关机!中午吃完饭开机再试了一下,又对了!
我支持楼主!
既然给别人回答问题,就别装的像大师一样!
整天泡论坛的人,哪有牛B的,都是一个级别的,只是有的现象你见过,别人没见过而已!而别人见过你不一定见过。在论坛就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不是培训班!

网友AE:
lz的态度有问题,既然是请教别人,该听取别人的意见。人家愿意抽时间出来回答你的问题,说自己的经验之谈,不管是否有用,你都要感谢一下,而不是不耐烦说这说那。至于你采用谁的意见,那是你的事。

网友AC:
54# zhaiweilei 整天泡论坛的人,哪有牛B的,都是一个级别的
说这句话的,可谓无知者无畏......

网友AF:
哈哈,小x每次这么掏心掏肺的,,,迟早掏完了变没心没肺。。。

网友O:
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要说几句,你的理解能力缺太差,你好好学一下语文吧!再来说一下后果严重不严重!!!还有,先去看看光耦的原理,光耦两端同电源,只能说光耦在此没起到多大作用,和严重不严重没有关系的!
我的 ...
引用 楼主:

支持楼主。
首先,发帖人发帖想大家请教,这是因为有不懂的地方希望通过大家的讨论得到解决。大家积极回帖,这很值得鼓励,也值得感谢!
但是,发帖人发帖是希望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冷嘲热讽,根部希望是纯粹的冷嘲热讽。我仔细看了每一张帖子,有些帖子除了纯粹的冷嘲热讽我看不出别的什么,发帖人就写了那么几个字。
虽然说虚心向人请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有些以赐教者身份发帖的人有给了那些与解决问题有关的信息呢?
你可以说明后果的严重性来提醒人注意操作,但你也应该说明一下原因啊。既然是发帖,那就说明你愿意参加讨论,讨论并不是扔下一句“这很危险”、“这不行”就走人。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不懂的人应该虚心请教,另一方面,我们赐教的人还是应该把重心放在讨论、解决问题上来。
如有不妥望大家指正。

网友AD:
回复 网友AC:

你是没救了,对你我只能鄙视!

网友AG:
李冬发发表于 2009-9-18 22: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49楼: 提问题别人还想当爷啊?狂晕。

提问题的就怎么了?提问题的就比你低一个等级了,提问题的难道就应该没有尊严吗?
难道你没有向别人提过问题吗?
难道你不是从一个菜鸟做起的吗?只是现在你比那些新人多了几年经验而已,很了不起吗?

看完整个贴,楼主的态度一直都很友好和谦虚啊。
倒是有些整天泡论坛的“牛”人,态度傲慢,既然那么牛为什么还没有回答29楼的问题呢?都在装看不见吗?
论坛里面有些人就喜欢好为人师,其实就是比新手多了几年经验而已,本来这个行业是讲究经验和积累的。

网友AG:
其实类似如这个性质的贴在这个论坛里面还有不少。
新手出来问问题,然后一些"牛人"就把别人贬得一文不值,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了了之。
我们来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抬高自己吗?是为了消磨时间吗?

网友AH:
不得不佩服你楼主和所谓新手的“勇气”,你这家伙肯定读书(大学)时不努力或者看书(自学)不仔细。
问题很简单,造成发热是测试时造成的,那肯定是测试仪器引起的,解决方法楼主已知道就不多说了。但是不看到你的电路还好,看到了就真的不知道如何告诉你问题出在那里,因为你的系统从一部分电路来看是有安全问题和基本电路原理问题,这是比你提的问题更需要你在测试前就该解决的;你应该去找资料弄明白你的电路,再来问大家。新手出来问问题,也要让别人值得回答你才行。

网友AI:
李冬发发表于 2009-9-18 22: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49楼: 提问题别人还想当爷啊?狂晕。

提问题的就怎么了?提问题的就比你低一个等级了,提问题的难道就应该没有尊严吗?
难道你没有 ...
引用 网友AG:

说句不好听的,提问题就是在求人,你求人就是要稍微低一下头。相当大爷回家对着镜子装去。黄蓉当丐帮帮主还要让手下挨个啐一口呢,何况你现在只是个小乞丐?

网友AJ:
示波器的地和大地是通的!!!!

网友AK:
同意:inter_zhou
新手出来问问题,然后一些"牛人"就把别人贬得一文不值,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了了之。
我们来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抬高自己吗?是为了消磨时间吗?

这个论坛的所谓的“牛人“们!在这样下去就没人来了!!!

“牛人“们:要愿意就回答,要不就别BZ。

其实就一句话:示波器的信号地线和大地是短路的,一般都通过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这样即使你的目标板没和电源隔离也没关系。

网友AF:
小x,冲前面的往往成烈士。哇咔咔

网友O:
这世道是变了

网友O:
别用“菜鸟”来当挡箭牌了,好歹你也是个科班,是个大学生不是。

网友E:
老x错了,这次真的错了。
首先,就是被6楼误导了,把他当成LZ说的了,
然后呢... 就是不该好心提醒下...

以后,老x不回新手贴得了

网友AL:
没东西用啊!哎********

网友AM(2011-07-28):
鉴于楼主的误解,现在把**改成~

楼主就是~一个~真~傻~
不用鉴定,40摆在论坛。
赶紧的~

网友AN:
hall 有点嫉恶如仇了

网友AO:
老x错了,这次真的错了。
首先,就是被6楼误导了,把他当成LZ说的了,
然后呢... 就是不该好心提醒下...

以后,老x不回新手贴得了
引用 网友E:

别啊 老x        新手和新手也是有区别的  你别一棍子打死了  否则让俺们怎么活啊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误解,但是我相信lz最终会明白的,只是他还没教训而已。希望老x继续帮我们菜鸟啊 ,有您指路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的少遇到很多危险的,譬如说这个示波器的使用问题,看了你的好心忠告我下次就会小心了      生命危险

网友AP: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将示波器的电源插头,去掉地线~~~

网友AP(2011-09-04):
老x错了,这次真的错了。
首先,就是被6楼误导了,把他当成LZ说的了,
然后呢... 就是不该好心提醒下...

以后,老x不回新手贴得了
引用 网友E:

二姨家的机电全才,牛X的老X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早该道歉了~~~

感叹,老X真是技不如人啊~~~ :P

网友AQ:
顶 74 楼, 这是俺常用的方法,当然,这是在确认安全,不会发生触电之后。好吧,我承认,其实,其实俺根本没去检查。

火线,零线, 地线; 信号地,大地(地球地);这些概念如果没有搞清楚, 老x所说的爆炸绝不是危言耸听。

网友AR:
没有遇到过爆炸,但是见到过单片机冒烟,当时也是直接拿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IO口。

网友AS:
我不懂
我顶一下
希望大家帮你把问题解决
我也顺便学点东西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