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板子没法调试

楼主(2009-09-16):
求助:自制2407a目标板使用片外存储器时无法进入CCS,有可能是什么硬件问题啊?

我使用的是网上买的USB口仿真器,CCS2.2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A00/-1144
Error during:OCS,Timeout,
Processor timeout,device would not respond.
Code Composer is Auto Retrying.
Press Cancel button to cancel the current operation

I/O Port =240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板子根本就没工作啊,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晶振起振了没有,JTAG口对不对。我也刚做的2407的板子,一切正常

楼主:
我把几个焊得不好的引脚重焊了一下  但现在错误又变成了 Can't Initialize Targe CPU
Error:0x00000200/-121
Error during: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c by TI'SUSCIF driven

这种错误了

网友B:
会不会和电脑有关系呢

网友A:
你的驱动是不是没安装啊,This error was generatec by TI'SUSCIF driven ,驱动问题啊。

楼主:
不会是驱动的问题   用别人的板子是好的  我的仿真器好像被弄坏了 出现了错误  Error:0x00000200/-2092  我要疯了

网友C:
JTAG口的问题,再检查下吧

网友D:
检测JTAG  检测你的CPU  首先检测这两个问题。你的JTAG连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找个DEMO板,好好对比一下。即使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也不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