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767D318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09-09-16):
我自己做的2812电路板,用的是PS767D318电源芯片,
两块电路板,上面的版只有复位,2812,电源芯片 这些基本的; 下面的插板上是其他扩展的一些芯片。
在测试时发现,我给上面的板供电时,不插在下面的板上,2812能正常工作,能够进CCS。但是一插上下面的板子时,进发先5V的电源指示灯闪烁,PS767D318迅速发烫。板子上的电源系画的可能有点细~~
请大家帮忙给指点指点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源芯片功率的问题?看了一些相关的帖子,有推荐301的电影芯片的,但不知道能不能解释我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PS767D318配F2812跑120M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温度大致在50-60度,你的问题建议看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哥们的帮助确实是短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有那么点焊锡连起来了,找了我好半天啊~~~
谢谢,谢谢!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