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楼主:
额定电流:使用继电器时,流过线圈的标准电流(JIS C4530)。线圈的温度为+23℃时的值。
我想知道的是,驱动继电器的最小电流是怎么算? 是额定电流吗?工作时的最小驱动电流和额定电流的关系?

网友A(2009-09-16):
一般DataSheet都会说明的

楼主:
ls老师帮忙看看哪个参数说明最小驱动电流了?谢谢

网友A:
就在第二页啊:

楼主:
那些只是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线包电阻啊 没有说最小启动电流啊?

网友B:
从这DATASHEET看 G5V-1还可用于24V哦。

楼主:
我使用24V的那款,如果计算最小驱动电流 是不是这样算 (额定电压*pick-up voltage)/线包电阻啊 ?即
(24*70%)/3840=Imin

网友A:
驱动继电器的最小电流是怎么算?
——需要至少80%的额定电流才能确保吸和,这就是最小启动电流啊。

唉,
都写的那么清楚了都不会看吗?

最多加到80%的电流就会吸和,而电流小于10%是一定释放
中间态? 不保证。

楼主:
请高手指点 这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谢谢XWj  接受您的批评

网友B:
从DATASHEET上看24V的电流应该是6.3mA,或则8.3mA

网友B:
我也要用到24V的,楼主把你用的24V的那款继电器的DATASHEET传上来好吗?

网友A:
LS,LZ 在3楼已经传了啊

To LZ:
其实,最正确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额定参数接,24V的就接24V,12V的就接12V。

为什么厂家的参数要做成80%时就吸和?因为不可能保证你的24电源没有波动!
比如24V,可能接的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可能会因为用电高峰期电网电压下跌不够,也可能会某些时候因为负载太重而严重下跌,这时,就靠这20%的余量来救命了。

而你,当然也不可能保证你的电路电源电压就一定是设计的值,比如稳压IC总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驱动的三极管总要算一些压降...
所以,如果不是极端特殊的情况(比如为了省电),都应该直接使用额定值,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如果你非要用非典方法降流使用(比如半流维持),那就只得是自己来大规模测试、实验后才敢用了
但这种情况,厂家肯定是不保证可靠性的,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承担(比如厂家换个批次、参数、材料,而它)的额定参数还是在80%的保证值内)

网友A:
实验室随便怎么搞无所谓,但做产品的话,就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来了。
必须得考虑到各种极端情况下的可能性,也必须得考虑元器件、工作环境的差异性等。

网友C:
xwj说得对。
其实,数字芯片的高电平低电平和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是一个道理。

网友D:
为了使线圈少发热,可用动态驱法:开始时电压高一点;吸合后低一点。

网友E:
驱动继电器的最小电流是怎么算? 是额定电流吗?工作时的最小驱动电流和额定电流的关系?

额定电流是触点通过电流能力的指标。
最小驱动电流是用于线圈的指标。这个没法算,由厂家定,但也只是一个名义值。

网友F:
xwj的話很有道理..............:victory: